HP DM3本本,所有USB接口均无法正常识别

楼主(2013-11-13):
HP DM3本本,所有USB接口均无法正常识别,查了USB接口电压和数据脚阻值均正常怀疑南桥,这种故障到底是南桥空焊开路了,还是南桥内部USB控制短路,、做BGA有没有希望?

网友:
USB是直通南桥的吧,应该是得换桥,当然在重做下也用不了多少时间,你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
重置试试,再换降低成本

网友:
换了 试下啊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把USB接口屏蔽了,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就看看供电正常不,如果带负载5V供电正常,那就换南桥吧

也可以看下南桥USB模块的供电中间是否有接电阻、电容 问题也可能出现在这……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在BIOS里面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