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APS3005Si电压稳不住

楼主(2013-11-13):
安泰信的稳压电源,APS3005s,电压稳不住,总是来回上下几V的跳变,里面的继电器噼啪噼啪的响个不停,这表没用多长时间,也就1年多点,这几年来用了好几块安泰信的表,总是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看来这个牌子的稳压电源不咋地,以后不会再买了,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哪里出了问题,旋动电位器阻值正常

网友:
听说这种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电位器和那个功率管,你换了电位器不行再换功率管啊,就是后面装在散热片上的那个。

网友:
功率管坏了还能开机啊

网友:
功率管和电位器都换了,故障依旧,就是电压稳不住,这个会是继电器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