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L升级CPU后 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3-11-13):
联系昭阳E46L  原来CPUT4500  现在升级T7300  和T5870后 用电池开机一近系统就死机  进PE好的
他原来CPU是奔腾的 我现在换的是酷睿 是不是奔腾跟酷睿的功耗不一样

还有就是用带上适配器 一切正常
是不是因为电池过来哪里供电跟不上了  懂的说下 看看能不能改电路

网友:
决不误导坐等高手出现……不过你也可以把CPU再换回去试下,进系统是不是也死机……

网友:
CPU供电不够,加几个电容应该会好

网友A:
能不能是xt的事呢  换过xt? 他进pe没事的话 那就先重软件着手看看吧   或者像楼上说的那样换回去试试  呢

网友B:
电池 没有充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么 最好说下原理  还有 电脑一热 开有30分钟吧 在用电池 就不死机了

原理和很多背面大电容的板子一样的,你找2个330电容在背面找空位置焊上,应该就好了,有示波器可以打个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是xt的事呢  换过xt? 他进pe没事的话 那就先重软件着手看看吧   或者像楼上说的那样换回去试试  呢

系统 和硬盘都换过   我的用电源开机都是好的 用原来的CPU也是好的  我加电容看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 没有充满电

谢谢了 电池换过全新的 也不行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电压不足吧

网友:
分别在适配器和电池状态下,瞬间开机CPU供电的情况,打波波看看

网友D:
BIOS的问题吧去官网下载个BIOS升级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的问题吧去官网下载个BIOS升级下吧

要想更好的兼容新一代CPU确实应该考虑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想更好的兼容新一代CPU确实应该考虑升级BIOS

先软后硬吧

网友:
好吧 我扯淡了 不升级了 本帖到此为止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