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直接放弃治疗

楼主(2013-11-13):
惠普的 很难拆的 拆完手肯定会痛 所以要不要直接放弃治疗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呀

网友:
有驱动板先换下~不行就屏坏了

网友:
不用拆了,屏坏了

网友:
放弃治疗吧..屏坏了.群创屏吧

网友:
直接扔了

网友:
放弃,这是屏坏了,,

网友:
放弃治疗吧。这个是癌症晚期。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放弃治疗吧。这个是癌症晚期

网友:
果断放弃。。。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没意义

网友:
直接放弃吧

网友A:
切,这还难拆。AOC有款19寸的 什么型号忘记了,  那个才是真正地绝望、

网友(点评):
193那个没镙丝,全是卡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这还难拆。AOC有款19寸的 什么型号忘记了,  那个才是真正地绝望、

屏坏了,你还拆他做什么,放弃吧。

网友:
要是我估计又要干下屏主芯片了。。。当然收回来在干

网友:
哈哈,这个只能做配件了,咋这么多坏屏的呢

网友:
只要给用户讲好了在动手,就算是练练手,万一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不是屏坏了的话,拆起来就有经验了呀!

网友:
屏坏了收下来做配件用吧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直接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