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4416S有线网卡设备认不到

楼主(2013-11-13):
今天来一台HP4416S说有线设备认不到,重新装系统依旧,换南桥和网卡还是认不到,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改个USB网卡看看

网友:
BIOS里面是不是关闭了!

网友:
换个网桥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或者清下CMOS

网友:
插网线试过了没?有的机器网卡是省电模式的,要插网线才能看到

网友:
AMD应该北桥呀

网友:
谢谢大家,换个北桥好了

网友:
楼主,还不如改个USB 网卡,南桥,北桥给你换了。多麻烦

网友:
4416 4416s 4326s好像不插如网线就不显示本地网卡吧,还有 就是有线和无线都是北桥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