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2710P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3-11-13):
型号:HP Compaq 2710P
故障:触发掉电不断重启
主板:板载CPU 集显 纬创代工
今天接到两台惠普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触发一台是不断掉电重启。一台是触发电流到0.57没有显示!仅诊断掉电重启的那台,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了!南桥发出来的平台复位也有了!用示波器抓波帧信号也有波波了,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了!接着检测是否读内存SMBDATA SMBCLK也有波波说明认到开始读写!内存的VDDSPD 3.3v REF 0.9 VDD 1.8V 内存的工作条件也正常!现在就是不断的掉电重启,用风枪对着北桥不断的循环吹吹加热,压北桥还是一样!刷Bios 也是一样掉电重启!不知改如何下手了,求助大家指点指点下!经过用用测试卡跑码.发现不上内存跑E0 上内存跑到F0就掉电了!说明内存已经过了,应该是在检测到哪部分不正常开始掉电的!

见论坛没有图纸,分享出来给大家!

网友:
拿组织卡打下内存阻值吧 不过内存

网友:
学习学习哈,新手没上路

网友A:
用双表笔测试,到底是SLP-S3#先掉还是PLTRST#先掉,如果PLTRST#先掉可能是温控检测出问题导致的热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双表笔测试,到底是SLP-S3#先掉还是PLTRST#先掉,如果PLTRST#先掉可能是温控检测出问题导致的热掉电。

有只示波器的表笔坏了!我查看,检测一下温控芯片,没有发现什么不对!温控芯片的5脚过温通往南桥一直是处于3.3v说明温度没有过高!

网友A:
那就只能从各个小电压测了,有可能是北桥的某路总线供电断线了,而且INTER芯片组的北桥轻易不会坏,如果实在没思路,就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从各个小电压测了,有可能是北桥的某路总线供电断线了,而且INTER芯片组的北桥轻易不会坏,如果实在 ...

上诊断卡,不上内存跑E0.上内存跑F0!理论上内存已经过了,感觉是检测到某些芯片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