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13-11-13):
我的台式机每天第一开机都要把BOIS重新插拔一下才会好   要不然开不开机  几秒掉电  有人碰到过吗  请指教

网友:
换BOIS芯片 刷BIOS,在有就是看看有没有电容鼓了,

网友:
每次都要插拔?有的是氧化,有的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刷新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coms不能保存的问题?我就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还是先查一下coms电路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或者是脚位氧化了啊

网友:
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