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无图纸索尼 MBX-189

楼主(2013-11-13):
接到一台索尼本本
接电源后没待机

拆机后查看版号为MBX-189找了下,没找到图纸
所以按照自己的经验来修了
没有待机显测下公共点有么有电压
测试隔离保护第一个P沟道场馆 有19V

接着测第2个场馆

第二个场馆电压为0,断电打它的对地值

对地值为005 短路了。
按照经验这种情况一般为 某路供电上管击穿导致
CPU供电为传说的中的铁壳管,嫌疑比较大 先打下它的对地值

值很正常,第一嫌疑排除,依次又打了下各个电感对地值,都正常
于是上电烧鸡

电压19V 电流1.2A 发现

圈中两颗 19V 低频电容发烫,摘掉测量

发现真凶,将此电容拿掉

上电 待机正常,触发电流一溜小跑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修机好方法

网友:
写的真详细,,不愧为烧鸡大法

网友:
SONY 的主板电容有点容易坏

网友:
电容引起的大短吧,这个不难修吧

网友:
轻车熟路嘛, 不过问题也不是太难

网友:
厉害啊,经验十足啊~~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真新、就是可调电源比较脏、环境比较恶略、技术说实话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问题让我们新手受益匪浅啊

网友:
领教了,收益匪浅。

网友:
大神啊,有谁能告诉我烧鸡,是怎么个烧法,楼主的棕线和蓝线为什么要这么接……求解……

网友:
短路的好修,开路的不好修,这个手摸一下就出来了,翘掉不装就好了

网友A:
把短路点直接用直流电源加电压烧,比如是五伏短路,接五伏烧,把电流调到3A左右。如果是19伏短路接19伏。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秒杀的感觉,索尼,感觉图纸好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短路点直接用直流电源加电压烧,比如是五伏短路,接五伏烧,把电流调到3A左右。如果是19伏短路接19伏。

是不是一端接主板上的地,一端接短路的点……那这个短路点是接在哪个无件上呢,电感上吗,还是短路区的任何元件上都行叫?请明示呀,在这先谢了……

网友:
楼主分析清楚明白技术过硬。感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