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十年难得一遇的故障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1-13):
三星2232GW :    客户拿来试机是黑屏指示灯不亮,直接判断电源板问题,3分钟无痕拆机。果然所有25V 820uf电容鼓包,换掉试机,嗯好了给客户,第二天客户拿来说黑屏,不对呀昨天不是好了吗,以为是还有故障未解决,试机,耶是正常的啊,打电话问客户是不是他电源线坏了。客户说,主机开机自检是黑屏的进不了BIOS,进系统后正常,插上我们的主机果然,主机开机自检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亮,进了系统又正常。以为是显示器BIOS问题,刷了一个 故障依旧。5V   12V  都正常。维修陷入困境。求指点

网友:
可以试着拔插一下屏线。或干脆换一根  我曾遇到过一台DELL显示器插我主机上亮,插客户机子上黑屏,就是屏线的事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VGA线损坏或者VGA接口有问题

网友:
屏线以换过,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没有原装的驱动板啊,我想应该不会是驱动板那边吧,这种现象会不会是什么原因把电压拉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线损坏或者VGA接口有问题

那为什么进系统了就可以显示呢?而且每次都是显示【欢迎使用】那才亮。没理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都不知道啊,这是很普遍的启动延时,先恢复出厂来看,另外看看菜单里面有没有延时选项,如果有的话, ...

呵呵 没见过,看了菜单没有什么关于启动延迟的啊,2232GW这款也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程序已经是刷过的了、

网友:
先改个电源板确定下 故障。不一定电压正常 电源部分就没问题。
用信号发生器一直正常?可以进去分辨率调成1024x768看看

网友:
高压包出问题了
果断改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你用笔记本试试呢,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D:
没显示的时候可以先测一下驱动板 上的,那些高压板和屏的控制电压,再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显示的时候可以先测一下驱动板 上的,那些高压板和屏的控制电压,再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我改了通用驱动板 却是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愿意在哪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修好了原因没查到,可能是程序的事吧,,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