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点火回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3):
人保点火回路什么意思

网友:
仁宝的机子里面都有这个点火回路电路,意思就是通电后越过保护隔离给后级供电,检测后级有无短路, 如果有短路存在的话,此电路会关闭保护隔离,没有短路的话就会正常开启保护隔离,也就点火成功了……

网友:
仁宝这个电路是非常经典的

网友:
2楼正解!可以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