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刚开始学 有没有大神教教维修经验

楼主(2013-11-13):
比如应该注意什么 还有这么快速找短路点扥
维修经验

网友:
短路分大短,微短,待机短,上电短。。。很多,大短,待机短一般都比较好修,可以看到明显烧掉,或者用手摸很烫的。。多看点书,多看点教程,或者花钱去迅维基地学习吧

网友:
买点书吧 学校能好点 一切在于个人

网友:
同意楼上买点书吧……要买对,别买成电视机维修了,开个玩笑,没基础还是多看看书,笔记本维修教程什么的……

网友:
还是先实地培训一下吧,到目前为止,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10多年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买几本芯片级维修的书,就能完全修的好,还是系统的培训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

网友:
已经培训过了 就是感觉很模糊

网友:
多看多问多学,视频啊书啊,我就是怎么过来的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最好是系统培训下,因为电路上面的问题,有交流才能进步。而且有个学习氛围激励自己进步快点。

网友:
还是先实地培训一下吧,没有基础自学有点难,不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