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5D-S5102BN板号 DA0BL 7MB6D0

楼主(2013-11-13):
接到一台东芝L655D-S5102BN板号 DA0BL 7MB6D0 插入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 开机灯也亮,风扇转,电流一下到1.05A不动。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1.先换内存故障不变,2.拆机测量各组供电滤波都正常,3.再从官网下载最新版本BIOS 刷入还是一样。4.想电流都上1安了,说明EC已经完成开机各项指令了,只是CPU还没工作,更换CPU还是一样。5.没那工夫查那些信号七七八八的头都会大,先加热北桥看看(小弟没有BGA,碰到虚焊只能用风枪旋转吹,再周边上焊油,等焊油透过整个IC再吹上半分钟,并用点小力压着IC直至冷却。好在也搞好几台并且客户都没返修。)上电开机,1.5A掉电,怎么会掉电了呢,想了下,维修电源电流设定2A 功率不够,调为4A开机电流上去了亮机OK。6,装上键盘,logo出现很慢,按F2半天进不去BIOS。到后面左上角一杠不闪始终不引导开机。换个键盘进BIOS正常了但还是不引导 ,7重插内存终于进系统了,放在那烤机一天正常收功

网友:
楼主好手法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