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0 m800 一样的板,保护隔离19伏电压不稳定国。

楼主(2013-11-13):
  m300 m800  板号:DA0TE1MB8F0 VER F 一样的板,保护隔离19伏电压不稳定。过了PQ19.后面的VIN在10伏到19伏之间反复跳动。拆了19伏所有的虑波电容,上管。都是一样的。88731已换过,6237已换过。PQ18 PQ19都已换过。实在没有办法,求助中。

网友:
PQ19G极电压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没断开 PQ19这个场效应管 在 后面的VIN端接上可调电源 烧鸡试下

烧过,没有发现不正常。

网友B:
公交点也没有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交点也没有短路呢

公共点无短路,各大电感也无短路现象。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我知道的有,电感,电容问题,那个原件虚汗。

网友:
看一下D/C这个信号有在跳变吗,PQ2有在变吗?或把前面的电容拿了再看一下

网友:
把与公交点相连的元件断开断到哪正常了就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我知道的有,电感,电容问题,那个原件虚汗。

那都加焊一下试试哟

网友:
这种问题是真的不好搞

网友:
先把PQ2拆了,再看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过 应该是有与供电点相连的某个上管性能不良造成!

网友:
直接短路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