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6掉电不能再触发

楼主(2013-11-13):
一台神舟笔记本 广达的板子 版号是QL6,待机0.005A  触发后上到0.7左右掉电 有时候马上掉到0.2左右 有时候会反复自动上电掉电几次后掉到0.2左右,掉电后S5电压出来了,但是均不能再次触发,测试南桥待机 RSMRST#以及DNBSWON#均正常,应该南桥发出SUSC#,但该电压再次触发时为低,造成不能再次触发,请问各位 啥原因?南桥吗?先谢谢了!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Y0ODQxfGJkNTU1ZDY3OTcwYjJhZDBkYTdlY2ZiYTdmMjQ1MzFifDE3Njk5NTMxMjA%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这是但板子图纸

网友:
有谁能给个建议啊 谢谢

网友:
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有地方短路吧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只能换南桥看看了 不知道各位有啥主意  掉电后 是有待机的 待机电压高 应该是S5电压出来了 没掉 南桥收到了触发信号 但是没有发出SL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