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60G不开机?

楼主(2013-11-13):
5560G开机不显备份好BIOS资料,下了个板号一样的 BIOS就不开机了,再刷回去还是一样开不了机,有哪位高手帮忙分享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焊接的时候把BIOS旁边的电阻焊掉了。COMS电池先放下电试试。不行时序查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A:
不开机不一是boi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不一是bois坏了。

但是是刷BIOS后就不开机,之前是开机不显示的。

网友B:
检查下BIOS芯片周围的小元件,是不是掉件了,或连锡了。我以前修过台戴尔,就是连锡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BIOS芯片周围的小元件,是不是掉件了,或连锡了。我以前修过台戴尔,就是连锡开不了机。

检查了好多遍了,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