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当机 维修OK

楼主(2013-11-13):
发一sl400当机 处理过程  没有分析。以前修的。作为经验分享::

故障:开机后当机 提示按F1 进bios设置时间,但按F1没反应(疑似键盘无功能)

处理过程:刷bios  、换键盘。现象依旧。rework SB 可以进bios(但不稳定,一会又成原现象了)。重植SB  现象依旧

更换SB后OK     机子修复。

网友:
之前 有没有查过EC啊,

网友:
估计上次自己修的方正笔记本,进BIOS 修改参数无法保持,系统不引导,也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我这个是当机,不过我系修过一个机子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   和你的先现象一样  是换北桥好的。但不知道原因。在晚上查居说是DMA 总线什么的

网友:
南桥那么容易挂啊

网友A:
修好请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请告知

哥们,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换了南桥不稳定吗

网友:
一般卡 LOGO  排除外设之后 故障依旧....一般都是 SB 的问题

网友:
当机 很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是换南桥好的

他是来灌水的,不看贴只灌水!!

网友:
这机子我也修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