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交换机(H3C S1048)电源故障

楼主(2013-11-13):
电源规格: 输出 5V , 6A 直流
现象:5V输出,打开检查 300V  有  ,怀疑哪个小芯片 3843B  有问题。淘宝 上有卖   几角钱一个,还没邮费贵。   谁修过这种电源?  交流一下

网友:
好像是一元吧

网友:
坏的笔记本适配器上拆,那个上面差不多都是3842系列的。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个是启动电阻坏。

网友:
也有光耦不良的情况,借接电流表看看是不是电路不稳定。

网友:
用液晶的通用电源板改就行了。上面有5V的。我试过。

网友:
一般散热片附近的小电容容易坏

网友:
不好搞直接用通用电源板呗,对付交换机应该没问题的。别被那6a吓到了

网友:
测3843B的7脚有无启动电压,正常应该在7-9V左右,测8脚有无5V基准电压。再有要把3843B芯片7脚相连的那个82uf电容拆下来量下,其容量变小会导致3843B无输出。以前遇到过多次该电容变值导致电源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电容惹的祸,我换了一枚16V 220u 的电容,输出5V正常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的100uf电容进行代换,更接近原值。

网友:
电容换大了好像启动时间会长一点,插上电,要等上一会儿才能用

网友:
电源主芯片

网友:
不一定是 电源芯片  电源芯片 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14,15楼没看仔细看回帖吧,我已经修好了,一个电容的事,换了就好了。。

网友:
跟修工控机的电源差不多

网友:
高手,这样新手容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