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显卡一定要换吗?

楼主(2013-11-13):
之前修了很多机子,都是AMD显卡虚焊。 但是过了段时间又不行了。是不是AMD的机子很难加焊好???
显卡

网友:
一般植球就好,还有你的头像吓我一跳

网友:
这种显卡本身发热量就高,虚焊是很正常的,不行就换集成板子

网友:
AMD显卡本身不稳定,如果加焊可以正常工作最好是换,否则很容易返修

网友:
是啊AMD的发热真的很大,重植是很好的办法,顺便检查电容的稳定情况,有的容量减少后,显卡发热也增加的。

网友:
现在新显卡加焊能好的不多啊!

网友:
修好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