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软件只打印出表格却没有数据?

楼主(2013-11-13):
单位的财务软件为网络版的,在我的电脑上打印报表EXCLE时只打印出表格,却没有表格内的数据。换一台电脑进入网络版财务软件,打印时却非常正常,有表格有数据。我在我的电脑上打开报表,使用网络上的共享打印机打印,也是只出表格没有数据。这说明是我的电脑系统有问题,不是打印机的问题。请问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
通过分析应该是你电脑上面安装的办公软件或打印机设置不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IE版本的原因。

网友:
打印预览正常,可以看出表格及数据,此软件中的表格数据可以导出EXCLE,将导出的表格打印非常正常。有表格有数据。因为用网络共享打印机打印还不行,可是用其它电脑上网打印也正常,我估计是电脑系统方面的问题了,可是不知道系统哪个文件有问题了,故求救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