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11-13):
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现在的现象是电源指示灯发暗,有时开一会就灭了,有一次显示正常绿色,屏幕正常点亮没问题,但是一分钟后又灭了;指示灯亮时,摁开关键无反应,按键板已经替换过没有问题,驱动板上电压都有,没量了几个二级管应该问题也不大,在晶振旁的Q8,U4,后边都有明显的发黄现象,测量电压都有;加焊过;

补充内容 (2013-11-14 15:03):
把那两个元件都换了就好了,不过具体是哪个元件就没再继续研究了!!!应该是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元器件发黄,就是说明老化或者故障,应该检查他们的资料,看看是否坏了 电容和稳压二极管是重点。

网友:
这是 个双屏线吗?

网友:
优派的显示器么  咋看着那么眼熟

网友:
程序刷刷看看

网友:
双屏线这个驱动板不好搞,程序好像还是有的

网友:
那两个117稳压管的问题。弄了就好

网友:
这位大哥你高压板换过试了吗?还有灯管也试一下咯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下高压板和12V滤波电容,有发黄的原件一并换掉。

网友:
要么是1117坏了  要么会换一个24c16  一般就是这两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是电源板高压开启出问题了
没修上
改了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A:
前2天翻了2片这种双36p的老古董屏出来..这板子 我今天 还特意买了一块 才10块钱...

网友:
维修这行业,经验是主要的。

网友:
果断改通用高压板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2天翻了2片这种双36p的老古董屏出来..这板子 我今天 还特意买了一块 才10块钱...

这种原来是属于老古董级别的啊,当时我也查了下13元吧,加运费20元左右,当时就想试试看吧,再对电路还不太明白,一种思路,这里就是故障点,换下试试!!!其实现在手头上也找不到这样的芯片,到最后还是准备TAO一块的!!!

网友:
我们可以加起  以后可以讨论讨论显示器维修  呵呵

网友:
学习学习      驱动板那块看不懂啊

网友:
看样子像是ACER 或者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