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3-11-13):
HP G4  待机0.23   触发到0.1     3.5V电压产生 没发出PG     SUSON   MANION  也都发出   1 .8   1.5   1.05   +3 +5 V 都产生了 但是没有PG发出  请问是否是好的      没有发出 VRON  没电压   滕头  请高人指教

网友:
待机偏高啊,还是待机这块有问题。看下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A:
G4的待机电流没记错好象0.1不到。

网友:
待机不正常喔

网友:
待机大了呀

网友:
待机不正常,摸摸看哪里烫手吧

网友:
纠正啊   待机0.023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的待机电流没记错好象0.1不到。

纠正啊   待机0.023   不好意思

网友:
待机0.23A啊。很明显短路嘛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