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的另一个通病

楼主(2013-11-13):
相信有朋友遇到F81SE 经常死机的情况,但是换了显卡和北桥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在此告知一下大家,把声卡换了就OK了~
以此分享给大家,避免走弯路!
不过另外提醒下大家,这款主板的显卡容易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固定显卡散热器的螺丝柱脱焊所致。如果修到其它问题,看到这2根螺丝柱即使没有脱焊,最好也把加焊下,以免以后出问题。。。。

网友:
还有这情况,暂时还没碰到。

网友:
手上只有一台,不过是无声音,声卡检测不到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装系统装一半死机是什么情况

网友:
高手呀 神一样的故障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信    谢谢 楼主的经验

网友:
是这样的问题很近点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以后注意了

网友:
死机是声卡的问题,暂时还没遇见过!

网友:
神一样的通病

网友(2014-07-19):
如果不亲自修很难想到声卡会引起死机

网友:
这款开机跑0.7几。。灯全亮着   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