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怪病

楼主(2013-11-13):
今天有一个G470机器,无论进系统还是PE速度都特别慢!硬盘,无线网卡,光驱,电池都排除掉了!有没有哪位大师见过这问题的……

网友:
可以换CPU 内存试。在看是不是和硬盘模式有关系也调试下。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A:
一般进PE的时候 对内存的要求很高,很多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 !

网友B:
换换 内存或者清洗内存和经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换 内存或者清洗内存和经手指

内存换过,而且这个问题有人已经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进PE的时候 对内存的要求很高,很多就是内存问题

内存已经更换过没用的,……

网友:
刷刷BIOS呢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告诉一下 这种问题遇到的少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弄好了告诉一声,谢楼主了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这个问题 期待楼主答案

网友:
检查下时钟吧,附上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309-1-1.html

网友:
会不会是cpu旁哪个电容漏电啊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cpu和内存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高档的内存和Cpu试下,
在不行换一个bios试下

网友:
换一个高级CPU试下

君子报仇,3年不 + 10

网友:
内存有分高级和低级的,换一换试下

君子报仇,3年不 + 10

网友:
有分1333 内存 10600S   800的

君子报仇,3年不 + 10

网友:
检测下硬盘SATA模块的供电是否变低了……

网友:
等待你的好消息

君子报仇,3年不 + 10

网友:
换CPU  给CPU 加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还原默认值!!

网友:
把外设换完  还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南桥的BIOS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