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伙有这个图纸的?

楼主(2013-11-13):
有没有兄弟伙有这种主板图纸的,可以共享?

网友:
哈哈,啃爹的华硕。

网友:
q我也想要,那位大侠发一个

网友A:
tao bao 看看有没有

网友B:
  你这板是什么问题 呀?  我也有这样 的板,不解发,也没图纸

网友C:
不用找了,都没有,我找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o bao 看看有没有

谢谢,还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找了,都没有,我找过了

点位都没有一个有吗?你找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芯片的PDF,查查条件,碰碰运气!!!

屏线接口恐怕PDF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是什么问题 呀?  我也有这样 的板,不解发,也没图纸

这片板子是LED不亮!感觉信号上了拉口,但不晓得接口上面的停号是怎样分布的。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就没信心了

网友E:
找 了下真的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 了下真的没有呀

感谢,机器修好了.

网友:
机器已修好了,屏接口下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