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

楼主(2013-11-13):
接了一台B470的机子,发现大短改好铁冒 pu4312 跟pu4313 更换ptc4303 之后不短了 不上cpu自动触发到0.21  cpu无电压 其他电压都正常 装cpu 自动反复触发到0.26 掉回待机0.12 明显不正常  无3v5v待机 51123发烫 触发后又有3v5v 无cpu电压  用ncp6131代换ncp6121 之后还是一样 没有cpu 可代换   不知该如何整了??????

网友:
楼主CPU挂的概率极高 想办法搞U换吧!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恩,这现象是CPU挂了吧。

网友:
B460的CPU管子容易穿,B470的,还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试过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一般这个CPU烧的可能非常大,其他不要管先,先换CPU再说!而且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个CPU烧的可能非常大,其他不要管先,先换CPU再说!而且老贵!

现在就是找不到这种cpu可以换

网友A:
你应该准备一个,现在的机子I系列的机子都爱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准备一个,现在的机子I系列的机子都爱CPU!

测过cpu了  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