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A77T SI加电4秒掉电

楼主(2013-11-13):
小弟今天收到一块华硕M4A77T SI主板。现象是加电4秒掉电。测各大电路对地阻值正常。刷BIOS也是一样。把电源管理EPU asp0802加焊一遍也不行。用示波器测BIOS没测到波形。测南桥晶振波形也没有变化。现在不知怎么修了请各位师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华硕IO旁边的排阻容易坏,你可以试试。

网友:
旁边有两个822的排阻测一个为572 665 665 665 另一个测试为1303 1981 1212 1215有问题吗?

网友:
温控保护的可能性很大,在vcore右边有个822,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上打阻值卡测了VCORE电压没有。总线电压没有 时钟也没有啊。

网友:
VCORE旁边的排阻也换了还是不行。没有VCORE电压也会掉电吧。

网友:
是不是要换EPU啊

网友:
换epu试试吧

网友:
加焊桥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小店没有BGA啊。用风枪行不行啊

网友:
epu芯片只能从板上拆吗?有地方卖吗

网友:
这板子你都量什么了,1.5vDUAL ,VDDA, 1.8V ,1.2VSB ,BTN,RTC, RSM,这些的电压阻值你都量了吗,还有主电压阻值你都量了吗,都正常的话再考虑vcore那边,有没有vcore_en,电压都没有出来就先修电压吧

网友:
没找到电路图。内存。桥。RTC都测了1117也正常。没发现有发热的元件。VCORE—EN是来自IO还是南桥?没电路图呢

网友A:
AMD时序,CPU-EN应该是北桥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时序,CPU-EN应该是北桥给的。

错,不是这样的,不要误导,这里只是个时序问题,1.5v_DUAL产生以后就会通过两个三极管逻辑产生en信号

网友:
四秒掉电可考虑下开关针电压是否正确,还需注意华硕的主板,不跑码也会掉电的

网友:
就是不跑码啊。不跑码应该是电压还没全出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吧

网友:
总线电压0.64V  复位电压1.32V正常吗

网友:
是NVDIA的桥问题吧

网友:
总线电压0.64V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