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20电流上到1.2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3-11-13):
富士通LH520 版号DA0FK1MB6D0  AMD独显,电流上到1.2反复掉电重启,看到这种情况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吧,之前有听朋友说过,他之前也遇到过一台反复掉电重启的,是cpu供电芯片带不起后面的负载导致反复掉电重启,换了cpu供电芯片解决。于是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故障依旧。一修板子应该不会那么复杂的,而且不插cpu电流上到0.68不动了,cpu供电电感输出电压1.08正常。那就可能不是cpu的问题咯,风枪吹一下显卡试试,还是不行,再吹一下北桥,电流有跳变到1.5了,呵呵,装屏,亮机,加焊北桥搞定。维修总结:根据往常经验,现在AMD的板子显卡和北桥是很容易空焊的(针对一修板)基本上上电不显的,加焊显卡或者北桥了事,大侠们应该深有感触吧。

网友A:
顶一个技术很好。桥 显卡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技术很好。桥 显卡虚焊的比较多。

嗯,是啊,有同感了吧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SHEN深有感触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就是加焊北桥后,屏幕有背光没字,,集成显卡北桥也换了!!

网友:
是amd吗,cpu挂了

网友:
或者桥坏掉了

网友:
确实AMD的北桥是容易虚焊

网友:
对以后修AMD的有 帮助

网友(2014-05-11):
AMD CPU容易坏  北桥容易挂

网友(2014-07-19):
AMD北桥容易挂

网友:
下手快  学习了

网友:
AMD基本都是桥和显卡问题

网友(2014-08-23):
情况和楼主一样  可是跳到1.5了  屏还是不亮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一台华硕的,AMD显卡,是已过LOGO就 掉电,看论坛上很多认说华硕K42J的过LOGO掉电是BIOS问题,刷BIOS还是一样的,用风枪吹了一下显卡开机进系统,加焊显卡OK!有时候故障现象跟听病很像但不是通病引起的!

网友(2015-01-19):
NB问题有时还关不了机

网友:
富士通的本子修了几台,都很纠结啊,因为都没有图纸 呜呜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加焊北桥能开机进系统都没关题,等下冷了再开就不成,北桥和显卡换新不成,南桥加焊过也不成,还以为是供电芯片虚焊所为把各供电芯片加焊过也不成,现在真是无办法有哪位修过此故障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