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SONY机器维修

楼主(2013-11-13):
      接一台sony 的机器,什么型号忘了,版号MBX-190。点不亮,看电流不过显卡。拆机测试,无显卡供电。
CPU电压已经OK了。IC是采用的SC411。简单的测试了下,15脚EN正常。16脚,19V也正常,2,9,13脚5
V也OK。于是怀疑是SC411本身损坏。直接换一个新的,满怀信心的开机。郁闷还是一个鸟样。
      只好请出我的泰克示波器。开机瞬间,电感上有波形,但立即就掉下去了。看样子是保护了,再测下管的
G级居然是0V,这就奇怪了,一般说来,保护的话,下管G级好像都是5V的。但这个居然是0V.只好把示波器调到正常
模式,分别测试上下管G级波形如下图。

这是上管G级的波形,

这是下管G级的波形。
      就开机瞬间出来一下,然后就立即掉下去了,下管G级电压不像通常的都是5V,而是0V
.再次测试SC411的16脚电压居然变成2V了,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我刚开始测试过的是19V。
不管了,看图纸是19V经过一个850K的电阻到411的16脚的,于是直接上一个850K的电阻接到19V,在飞线
到411的16脚,开机,还是一样的,这就郁闷了,IC刚开始换了一个新的,应该是 没问题的。
但奇怪的是只要插上电源,不按开机键的话,411的16脚电压就是19V正常的,一旦按下开机键,411的16V电压立即
就掉到2V左右。直接飞一条线到19V,开机,411的16脚这时不会掉,还是19V,但上下管G级的波形幅度反而变小了。
这时才反应过来,肯定是IC保护了。
于是把后面两个电容,电感都补焊下,在把上下管都拆下来测试了下,没发现问题,直接又装回去了,在次开机
电流一路跳,终于见到了SONY的LOGO了。那个泪流满面呀。
      修这么久机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IC保护了,下管G级电压居然不是5V是0V,同时16脚电压会立即掉到2V左右。
这个机器就算这么修好了,至于是电感虚焊还是电容虚焊,又或者是MOS管虚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加焊了电容电感
又把MOS管拆下来测试了下,没问题又装回去就OK了。
这样真是很少见,所以发上来做个记录,以后遇到免得走弯路,

网友:
楼主 还是厉害啊 就加焊一下 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哈哈,还是运气好呀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以后遇到后可以派上用处了

网友:
看这个上管的波形,峰峰值只有不到15V,应该不对把,应该是在24V左右吧。

网友:
10065234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天下事无奇不有呀

网友:
搞 维修,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加焊一下就可以。也没有什么坏

网友:
这事情,总会发生几次。无人能解答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本人没有示波器,我想问一下,13脚自举升压正常是5v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小电容漏电,一加热就不漏了,贴片板一般是不会松的,个人见解

网友:
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哪个出问题,运气成分多吧

网友A:
修好请告知

qazzymppllq -5 严禁灌水 都是维修经验了还修好请告知。。。.

网友:
神机呀   修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维修有没图纸 可以分享下吗

SONY  的主板奇怪问题很多

网友:
这种问题出现真的很难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请告知

你呀,灌水技术不错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呀,灌水技术不错嘛!!!!

你的灌水技术也不差啊

网友:
搞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图片上下级波形是不是排版错了?不是说下管是0V吗?是高一下就没了。上管高低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灌水技术也不差啊
我没那回事……咱不是那样的人,还是不说这个了,不然真成灌水了……你呀麻雀……

网友:
我去这种现象都有还好我没遇到

网友:
是不是芯片性能不在么好了

网友:
其实遇到这问题最苦恼,又测不出问题,就随便一搞又好了,算是自己技术好还是运气好?重点是担心过几天会不会返修回来?哎,真是学海无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