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主板充电隔离芯片BQ24753就这么怪吗?

楼主(2013-11-13):
              一台SONY-MBX226主板,充电芯片搞过,查得隔离保护起作用过不去电压,BQ24753的28脚供电有,5脚ACDET有2.6V,8脚OVPSET有2.6V,10脚VREF阻值为0,对地了,4脚ACDRV#为18.9V,没有低电平打不开隔离MOS管,拆下充电芯片BQ24753,量芯片10脚对地了,量主板有阻值,说明芯片内部坏,订芯片呗,买回来5个,价格不贵6元每个,芯片到手上锡,焊接好,上电,测量发现5脚有2.6v,但8脚OVPSET为1.22V,4脚ACDRV#还是18.9V,怪?芯片坏的?再换第二个芯片,涛声依旧。装回原机芯片,8脚为正常的2.6V,难道新买的芯片二个都坏?再来上第三个新芯片,还是第8脚只有1.22V,再来第四个第五个,问题一样,再装回原机芯片8脚立马就正常的2.6V,仔细观察买来的五个芯片,成色还行啊,为何问题都一样的呢,都是第8脚OVPSET电压不正常呢?有那位碰到过没?求解!

8脚AC检测,此板上分压电阻计算,输入是2.7v

补充内容 (2013-11-14 20:05):
此机器修复完毕,请看12楼

网友A:
AC_OFF_3#查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OFF_3#查这个信号

谢大师指点,AC_OFF_3#已查验过,断开了PQ9A 第6脚

网友:
查dc_in_g1

网友:
sony隔离不过,一般是后继有大短路,部分机器bios程序也会不过保隔电路,断开后面的0欧的电阻再试试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看一下这里,有些引脚的电压你没有提供,10脚0V只是关闭充电吧

网友:
10脚不是基准电压么?还有sony不过隔离,你可以先放下电试试。

网友:
其它信号都已排查,我的问题是:新换的5个BQ24753的8脚OVPSET为1.22V,为什么不是正常值的2.7V

网友:
楼主还有别的没说啊、上个图纸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准的事一定坚持,第一次从南京订的5个芯片全报废,再订5个回来,上去同样全军覆灭, 都是第8脚OVPSET电压只有1.2V,10个芯片死掉了,果断换南京另一个卖家再订二个BQ24753回来,上锡焊接通电测试OK,!!!!为了再次验证,把坏的11个芯片再一一焊上验证了一次,从南京另一家订的还有一个没用,实验做到底,最后这个也不放过,上锡焊接,通电测试,大家猜是什么结果???
                最后一个芯片的结果第8脚1.2V,不良品!
                总结这次订的BQ24753是中彩票了,卖家的货有问题,我们做维修的完全是在给做拆卖芯片的打工,我愿意花多点钱买一个正品,也不想花这多时间去验证这个,汗!

我以上的结论是正确的!!!

维修全过程,断开PQ10及取下充电的上下管,(断开PQ10是断开主板保护,断开充电上下MOS管是免空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图纸也上传 mbx-226

网友(点评):
兄弟回答得太"专业""了

网友(2014-07-02):
这芯片商真坑爹  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