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怪问题

楼主(2013-11-13):
主板一开始是花屏的,发现BIOS被动过,怀疑不是显卡问题,就刷了个BIOS,结果花瓶好了,但是问题出来了,开机正常后,擦网线不能上网,电池不能充电,无线网可以用,不确定电池是好的坏的,不管他给了客户,回去客户装系统,装了一半掉电,后来就开不了机,拿来返修,不开机,拆机检测,无待机,用镊子划了一下J68015,6脚,开机了,接开关,插电,还是无待机电流,用镊子短接第六脚,待机出来了,0.007按开关开机,不懂了找不到图纸,求解

网友:
是不是BIOS刷的坏的   或者机型不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建议刷BIOS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肯定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机子,故障是无法亮机,看电流是过了内存的。刷BIOS好了,试了几个小时,没问题。但一进入休眠,就又无法开机了。刷BIOS又能开机,最后加焊北桥才解决。是AMD芯片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