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V 0~5A迷你直流稳压电源 可调电源 笔记本维修电源 便携式维修电源

楼主(2013-11-13):
0~24V 0~5A迷你直流稳压电源  大功率可调电源 笔记本维修电源 便携式维修电源 多用途可调直流电源

自已花时间做出来的,已经测试100%稳定好用,4.74A的笔记本电池没电时充电+开机+跑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自已原来用的是PS-305D 可调电流一坏就直接输出50V 烧了我几块笔记本主板有一台连LED屏也烧了 真是损失惨重啊(可以买几台PS-305D了,也修好过只是用了2个月左右反正时间不长还是会烧坏,要命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坏啊说不定在你点笔记本时烧了那真……。……。,阴影难消于是真不敢用PS-305D了……   不知道大家用PS-305D电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于是费时费力研究出了这个:超小体积 大功率(功率和PS-305D相当)可调电源:24V5A     可完全替换掉老式维修电源PS-305D      输出DC:0.8-24V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0-5A (低电压最大可以达10A )

外观尺寸:165mm*120mm*75mm
重量:主机1KG左右
输入电压AC:220V交流电   50HZ/60HZ
电流表+电压表:3位数 红色LED数码管
输出电压DC:0.8V~24V 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0~5A
短路保护:有(限制电流12A)请尽量不要长时间短路 .
超温保护:有(超温后自动关断输出)
输出纹波&噪音:<100mVp-p(防干扰)

•测量速率:≥500mS/次
•测量精度:1%(±1个字)
电压分辨率:小数点自动,移位功能,电压10V以下,小数点后2位,最小电压分辨率0.01V ; 10V以上,小数点后一位,最小分辨率0.1V。

极限工作条件:
•最低交流输入电压:+180V
•最高交流输入电压:+260V
•工作温度:-10~+75  尽量不要堵塞散热出风口
•工作湿度:10~80%(无凝露)
•工作气压:80~106kPa
•阳光照射:无直接照射

产品特点:功率大 体积小 重量轻 可携带 维修专用
自已搞出来的产品:大家觉不错的话可以支持下。

网友:
看来这时要量产啦啊、

网友:
从外观看,只有一个调整旋钮,是调压的吧?没有了305D的限流功能了。另外楼主能否提供纸路图呀?要是那些简单的运放+开关管或317、431之类的调压电路就免了吧!

网友(点评):
功率达到150W了,当然不是一般元件,不好用也不可能拿出来给大家看。自已现在修笔记本就在用它了,ps-305d我当二手的便宜卖了。

网友:
这个在工业级还有一短距离:)

网友:
制作的不错,楼主用的是开关电源吗,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资料。

网友:
三个帖子都看了。就是没找到电路图。相仿制也不行。

网友:
不错。楼主能发个图纸出来 吗,供大家研究下

网友:
上网上去查”ATX电源改直流可调电源“就能找到资料

网友:
好厉害啊,好羡慕

网友:
楼主,数字万用表现在大部分要用到4位的才好用。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在2006年就开始用这个玩意,到现在还用,DC模块挺便宜才几块钱,而且这种模块基本不坏的。然后加个大电流的直流电源,现在有些直接用20V 4.15的适配器加上这个模块来调节,做出来的体积比你那个还小得多。不过可调电源给客户看上去专业点,可调电源就多一个电流大小调节。

网友:
改进型0-24  0-5A超小体积大功率开关稳压可调电源 :增加CC恒流限流输出  0-5A连续可调节功能 已经完成。现上图

网友:
自己做一个可以。

网友:
怎么做的求图纸 求教程 没有卖不

网友:
没有原理图,没有说明过程

网友:
楼主太强了,不过要是有制作的过程和电路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3-12-15):
楼主,这外壳看起来还漂亮,用什么做的?

网友:
有电路图出来、吗我也做一个,现在用的是在迅维买的。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
有卖的,我放在网上卖了 体积小 用来店里维修上门维修两不误啊  功率大也便宜 赚个手工费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62.nOmjCi&id=36554362172

网友:
淘宝上三四十块买来的开关电源改装而来,
缺点是电流不是可调

网友(点评):
有两种 一种不可调节电流 后来又做了一种改进型 :电压 电流都 可以调!

网友(点评):
有两种 一种不可调节电流 后来又做了一种改进型 :电压 电流都 可以调!

网友:
分享的很到位!

网友(2014-01-17):
哪里错了,淘宝地址没打开

网友:
楼主diy精神可嘉,但是我还是更偏向于用大厂产品,305D之类的有缺陷是肯定的,但不是不可预防和维护的的。工业设计和手工制作是有差别的,时间久了就感觉到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不过要是有制作的过程和电路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内部的图片出几张看看

网友:
没看到电路,哪种驱动的atx改的?

网友:
不过要是有制作的过程和电路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做的啊 复杂不?

网友(2014-02-19):
楼主内部图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仪器仪表最好用金属外壳,屏蔽内部电磁波对其它设备的干扰,并加上EMI抗干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