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55EN 代换TOP255YN可以吗?

楼主(2013-11-13):
有一液晶电源板TOP255EN 烧了可以用TOP255YN 代换吗?请高手指点,谢谢!在线等

网友:
自力更生,网上下个它两的PDF文件 ,比较一下主要参数,只要耐压、电流值等于大于原管参数即可使用。

网友:
主板有的芯片的引脚很多一面不能说完,所有分成几页来写,就有了Part1、Part2等,或者是PartA、PartC等,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意思。

网友:
不行,好像引脚数不一样,引脚定义也不一样,要查PDF来一一对照才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