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斯宝丽 M19W2(XM-S) HANNSPree 开机白屏

楼主(2013-11-13):
这两天帮朋友看一台瀚斯宝丽 M19W2(XM-S) HANNSPree 显示器,打开后白屏,听说这显示器之前总是开好几次才能开开。通电后后听里面有嗞嗞声,我想显示器能亮灯管该没事,后来订了块电源板换上后开机后有图像但是闪一下就黑屏了,我是小白问下高手难道是灯管的原因吗?
黑屏

网友:
是黑还是暗,如是暗,则高压板或灯管,如是黑,就拆开仔细观察有无电容损坏,屏供电这块

网友:
是亮一下有图像也就一两秒,就黑了。重新插下数据线后还是亮一下就黑了。电源板是我新换的一个

网友:
会响,应该是供电出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