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V 0~5A迷你直流稳压电源 可调电源 笔记本维修电源 便携式维修电源

楼主(2013-11-13):
0~24V 0~5A迷你直流稳压电源 大功率可调电源 笔记本维修电源 便携式维修电源 多用途可调直流电源

自已花时间做出来的,已经测试100%稳定好用,4.74A的笔记本电池没电时充电+开机+跑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自已原来用的是PS-305D 可调电流一坏就直接输出50V 烧了我几块笔记本主板有一台连LED屏也烧了 真是损失惨重啊(可以买几台PS-305D了,也修好过只是用了2个月左右反正时间不长还是会烧坏,要命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坏啊说不定在你点笔记本时烧了那真……。……。,阴影难消于是真不敢用PS-305D了……   不知道大家用PS-305D电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于是费时费力研究出了这个:超小体积 大功率(功率和PS-305D相当)可调电源:24V5A     可完全替换掉老式维修电源PS-305D      输出DC:0.8-24V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0-5A (低电压最大可以达10A )

外观尺寸:165mm*120mm*75mm
重量:主机1KG左右
输入电压AC:220V交流电   50HZ/60HZ
电流表+电压表:3位数 红色LED数码管
输出电压DC:0.8V~24V 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0~5A
短路保护:有(限制电流12A)请尽量不要长时间短路 .
超温保护:有(超温后自动关断输出)
输出纹波&噪音:<100mVp-p(防干扰)

•测量速率:≥500mS/次
•测量精度:1%(±1个字)
电压分辨率:小数点自动,移位功能,电压10V以下,小数点后2位,最小电压分辨率0.01V ; 10V以上,小数点后一位,最小分辨率0.1V。

极限工作条件:
•最低交流输入电压:+180V
•最高交流输入电压:+260V
•工作温度:-10~+75  尽量不要堵塞散热出风口
•工作湿度:10~80%(无凝露)
•工作气压:80~106kPa
•阳光照射:无直接照射

产品特点:功率大 体积小 重量轻 可携带 维修专用
自已搞出来的产品:大家觉不错的话可以支持下。同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120233176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这这。已经看到一个了,这个发了几个帖子啊。

网友:
请问短路电流大小设定旋钮在哪里?面板上只看到一个电压调节旋钮.

网友:
呵呵,说说你的保护机制,这样才可以让大家感兴趣。卖电源的没一个说他的电源会烧设备的

网友:
短路电流大小设定旋钮非常重要,特别是维修主板之类的,不然很容易把简单的问题扩大化,照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容易找出故障点,通电后,可疑器件会微热,不会烧坏元件。

网友:
要是设置限流,你这个怎么弄

网友:
我这个不加限流直接短路也没问题,只要不要很久。电流限流后期还可以加点电路,和加个旋钮。不过个人感觉几乎用得极少啊,所以听听大家的意见吧,然后再改进。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感觉还是用进口的二手电源靠谱.

网友:
我都是用电脑的电源改装来试机,加上个电压表头,电流表头就行了 。改装方法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
改进型0-24  0-5A超小体积大功率开关稳压可调电源 :增加CC恒流限流输出  0-5A连续可调节功能 已经完成。现上图:

网友:
对外壳的兴趣不大,把图纸晒出来相信大家都想看到你的恒流电路,滤波电路,保护电路。

网友:
电流搞个4位显示的更好。

网友A:
楼主  你这算是在灌水啊  我上次就看见你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算是在灌水啊  我上次就看见你发这个帖子了

没看到是改进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