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找不到局域网中XP系统计算机的共享文件?

楼主(2013-11-13):
假设某单位有一局域网,共有3台电脑,其中:2台电脑安装XP系统,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安装WIN7系统,这三台电脑上分别安装有打印机,且打印机均进行了共享设置。经检测,凡是安装XP系统的电脑均可以搜索到对方已经共享的打印机,且XP系统上的电脑也可以找到安装WIN7系统的笔记本上的打印机,可以共享打印。问题是:安装WIN7系统的电脑却找不到那2台安装XP系统电脑上的共享打印机。原因??

网友:
点击网络,启动网络共享

网友:
添加打印机向导--   里面有个连接到这台打印机  手工输入共享打印机主机名字 和打印机名字就可以添加了。

网友:
是不是打印机不兼容WIN7啊

网友:
网络维护版块-- 置顶贴:
解决Win9x/Me/2K/XP/WIN7共享(网上邻居、文件、打印机共享)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5492-1-1.html

网友:
添加NETBIOS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关于WIN的打印设置本身比较繁琐,用户权限,本地安全策略 里面 都要改。

网友A(2014-07-02):
百度win7一件共享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win7一件共享

用一键共享最简单,可是我想研究他为什么??

网友(2014-09-03):
好像是要打开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