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不触发。W83627EHG 68有0-3跳变,67无跳变 求帮助

楼主(2013-11-13):
67为3.3V,无跳变
68为0V,但有跳变,从0跳到3.3V
72为5V,无跳变
73为0V ,无跳变
75有3.3V,无跳变
只有69 ,70有3.3(有时候2.2V)到0V的跳变 ;69 ,70跳变是什么意思?是不是OI坏了???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 OI 坏了?

网友:
开关针有没有5V或3.3V
芯片61脚是否有3.3V
68脚没5V或者3.3V看看中间是否有断线的
68脚没电压 后续都不会有跳变

网友A:
刚才弄错了一点点,奇怪的哦,68有电压,但是从0-3.3-0的跳变。68脚跟开关针是相通的,电阻为C欧。,而且电压为0,而测开关针另一条针 为3.3V左右。会不会是68脚对地短路了,但我量68脚跟开关针是相通的开关针 对地阻值却为无穷大的(蜂鸣档量)

网友:
69  70 可以不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弄错了一点点,奇怪的哦,68有电压,但是从0-3.3-0的跳变。68脚跟开关针是相通的,电阻为C欧。,而且 ...

是否与三极管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里的68脚是不是IO  PWRBTIN 信号脚

开关针两根针 对地 都有阻值的(其实有一端蜂鸣档量时为无穷大)。。。 待机时一端有3.3V ;另一端为0V 短接后,IO 68脚 量有有0-3.3-0的跳变。至于你说的PWRBTIN 是不是平时我们遇到的主板的开关针的高电平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有无压差,碰晶振看看,实在不行换IO

晶振有压差 1.25   1.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与三极管相连

是否与三极管相连,还没跑线 明天跑线看看

网友:
73为0V ,无跳变后面是不会有动作的io没有收到SLP_S3的信号 这两张图很详细的解释了W83627的开机过程

网友E:
要跑线路才知道 有些主板开机针是与三极管相连才到IO开关触发信号引脚的,一般不用跑线路,多数是IO坏的多,你的机器现在什么故障?

网友:
换个IO吧,也许能好。。

网友:
上面的图已经画的很清楚了,慢慢量,不行挑起针脚

网友F:
瞎搞,直接换io

网友G:
据你那描述,首先68脚就不对。正常的话应该是有高低高的跳变   EHF的有的是低高低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据你那描述,首先68脚就不对。正常的话应该是有高低高的跳变   EHF的有的是低高低的跳变

68脚是不对,还没到S3反回来那一步,但我就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68没跳变,是不是如果挑起68脚 就可以判断 IO有没有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有67有跳变,正常情况下,挑起68一定会有跳变。是吗?如果挑起后没有跳变,是不是一定是IO坏了?

网友:
68脚在待机时为3.3V,按开关时拉低,松手变高。 所以为高低高的跳变,不是低高低的跳变,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 楼主 可以用镊子 翘起 这个 脚位看电压有没跳变 来 判断 IO本身 和 68脚 相连线路故障的

如果挑起后没有跳变,是不是一定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瞎搞,直接换io

说说换IO的理由 看看怎么判断是IO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跑线路才知道 有些主板开机针是与三极管相连才到IO开关触发信号引脚的,一般不用跑线路,多数是IO坏的多, ...

机器故障是 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但我这块板 确实是低高低的跳变呢! 冠盟的主板 型号是GMNC61S

网友:
与开关针连接的IO脚待机情况下,有3V电压。按开关时候,会出现短暂的低电压,然后恢复3V电压。

网友:
把68脚的外围原件断开,接个上拉电阻到3VSB上,在对地短接一下,看71脚有跳变吗,如不行换IO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恩    新手学习了

如果确定桥没坏,那就换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 OI 坏了?

你可以把67脚挑起来,再通电触发开关看可能67脚电压有没有跳变,还是3.3V没有跳变的话,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io试试。。应该会好

网友(2016-03-24):
换个IO吧,也许能好。

网友:
这个io68角应该010跳变,67脚没跳变一般是io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