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 F81S开机触发到0.7A掉电到待机状况

楼主(2013-11-13):
ASUS F80S F81S开机触发到0.7A掉电到待机状况,开机瞬间测试内存电压出来了,测试显卡没有出电,换了显卡电源管理芯片测了电压都有,开启也有,换了新芯片故障依旧,后把显卡取下,开机触发到0.3A掉电,后又把显卡从新上起,还是触发到0.7A掉电到待机,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图纸吗给我份,给你研究下,不过,你看下显卡上面的小电容短不短,再看下北桥,和南桥的PWROK有没有?还不行的话刷下BIOS,看下总线

网友:
图纸超过2M传不上来

网友:
是有CPU供电没显卡供电吗?

网友:
修好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