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42 板号广达CH5 二修机

楼主(2013-11-13):
前天客户拿过来,触发到0.8几过几秒后掉电。眼瞄了一下,二修机,南桥,北桥,显卡,三桥全被上家干过了,心想没戏了。手上也很多活要干,先放一边。直到今天才闲了一点儿,拆机一看完了,南桥,北桥,显卡,CPU 供电,辅助供电IC 都有动过。裸板上电0.65 过6-8秒左右会掉下,测所有电感电压正常,后极也正常,估计是没戏了,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修了,CPU供电是MAX8770 去测CPU供电IC 2PIN PWRGD  有3.3V  ; 曾听朋友说MAX8770 易坏,手上有料就换一个试试吧,
换了故障衣旧,只好再试试去查信号了,我对时序后面的信号也不太懂。
测CK_PWG  3.3V ;
测PM_ICH_PWROK 也有3.3V  ;
H_PWRGD 是南桥发出去CPU的D4PIN 测出是1.1V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一直最怕修这种不跑U的机了。对这些信号真的不太懂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以为不正常,加上南桥被上家焊过,于是把南村换了,故障衣旧,还是0.65 过几秒后掉电。再测H_PWRGD 还是1.1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但起码排除南板问题了。再看看主板,想了想,整片板都修过了,我下一个该动哪个呢?一下子来感觉了,时钟IC 没动过,想想会不会是缺时钟呢,可是我测了一下时钟边的电阻; 晶振也有起振,唉,还是加焊一下试试吧,再说也不知道该查哪了,加焊完,上电一试,电流飙了上去0.8几 0.9几来回跳了,心有点小小激动。看上去是亮机了,接上屏,哈哈,真亮机了。多试几次都可以,嗯就这个问题了,装机测试。此机到此修复,走了点弯路, 在此发表跟大家分享一下。
亮机了,原我认为H_PWRGD是3.3V 的;
所以我再去测H_PWRGD 还是1.1V 左右,
还是疑虑,想请问H_PWRGD  应该是多少V 的?

网友A:
1.1V是正常的,拿正常的机子用假负载测测就知道

网友:
好像就是3.3V?同求知道的

网友B:
楼主  你那个cpu供电都出来了  你还还cpu供电IC  还有点不精通啊

网友:
一般电感都有电了 就要测 时钟 复位 PCI 11 13 时钟  复位2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V是正常的,拿正常的机子用假负载测测就知道

1.05吧恩?

网友A:
恩,差不多这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
时钟IC工作温度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那个cpu供电都出来了  你还还cpu供电IC  还有点不精通啊

不跑U 还真的换CPU 供电IC 好像还真有关吧,手上还有一台华硕A40J 的机子,板号是K42JR 1.3安左右CPU 供电也出来了,吹一吹CPU 供电就好了,在论坛看了一下,可是高手们都没解决这华硕,反正不稳定。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差不多这个值就可以了

万用表好像电池电量低了,测出来的电压会高一点点。那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可我也没想到,人家没修好的,到我手上竟然是时钟问题,修那么久,时钟IC 的还真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差不多这个值就可以了

谢谢高手指点。我对信号级别的维修还不熟悉,一看到二修机就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高手指点。我对信号级别的维修还不熟悉,一看到二修机就怕了。

额,其实我是低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好像电池电量低了,测出来的电压会高一点点。那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可我也没想到,人家没修好的 ...

一般供电、PG、复位都有了就看时钟吧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H_PWRGD  1.05V

非常感谢哈,

网友E:
虽然是误打误撞,但还是修好啦。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一般都是1,。5v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是误打误撞,但还是修好啦。谢谢楼主的分享。

是啊,一看这板上家都这也弄哪也弄,都觉得没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U 还真的换CPU 供电IC 好像还真有关吧,手上还有一台华硕A40J 的机子,板号是K42JR 1.3安左右CPU 供电 ...

哦   没遇到过  还是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