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内屏暗屏,外屏正常

楼主(2013-11-13):
    客户送修一台惠普520笔记本电脑,已经是第二次来找我了,第一次说是开机一段时间屏幕黑了,我去了动了动屏线,好了,又可以显示了,于是考虑可能为屏线松了,于是拿回来检查,发现本本已经太脏了,散热风扇和散热片已经被灰尘堵死了,清灰并重新涂抹散热膏、加散热硅胶片,装机测试正常,就送给客户,报价50元。没过几天客户又打电话过来说是屏幕又是不是暗屏,但是可以进系统,声音都能听到,第一反应可能是显卡虚焊导致,拿来后接外屏可以显示进系统也不死机,就是内屏时不时的会暗屏,这可怎么好呢,拆机再检查发现该机为集成显卡,显卡集成在北桥中,但北桥封胶了,不可能虚焊,南桥也是封胶的,况且根据电路图显示部分与南桥没关系,修理陷入困境。反复开机试验,电流跑到1.2时亮机,屏幕暗时电流为0.95左右,测量LVDS接口电源INVPWR_B+为18.7V,+LCDVDD和+3VS、DISPLAYOFF#均为3.3V,亮机和不亮机时一样,这说明控制信号全部正常,刚开机时(即使是暗屏)能看到LOGO,这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屏幕,但是没有点亮屏幕,点亮屏幕的指令已经发出了,但是屏幕没点亮,这明显是屏幕的问题嘛,高压条和灯管是嫌疑对象。拆开屏幕,型号为LTN141W1-L04,用联想F41的屏幕(型号为LP141WX5)和高压条代换,屏幕亮了,再将惠普520的屏幕和高压条换到F41上,和惠普520的故障现象一样,时而能点亮,时而点不亮,看来问题就在屏幕上,屏线是好的,不然F41的屏幕不可能点亮。考虑到屏幕既然可以时而亮时而不亮,高压条不会有问题,要不然肯定每次都点不亮,只能是灯管老化所致。问杭州星球液晶的老板要了个31CM的灯管换上,机器修 复,报价150块,也对得起我查的那么辛苦了,修理就是个力气活啊。

网友:
思路很好呀。

网友(点评):
无咩难度呀

网友:
哦,原来是灯管问题

网友:
LCD的屏只要是暗屏,直接用通用高压点下屏就可以排除了,不用搞的那么累!

网友:
以为是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高压条 从主板到高压条上的18.9V电压没有上去,直接修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们基本就换灯管了

网友:
暗屏应从简单入手干嘛要搞这么麻烦额

网友:
好水的帖子啊

网友:
先拿屏试一下不就好了  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通病的呀   呵呵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但是维修经验不够

网友:
屏暗的问题应该很好排查吧  楼主好像搞的很累啊

网友:
520的机器 你得先看看 休眠开关 然后拆了 直接点灯管测试啊  你搞的真事复杂

网友:
原来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好水的帖子。

网友:
这个就是灯管的事情.无之前修过一台一样的. 我没有屏幕代换.直接用灯管测试的那个东西.点了半个小时也不暗.但接到机器上面的高压条还是暗.换个高压条.好阵还是暗..果断拆灯管.一看里面虚焊了.也没续焊.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这么修真累呀 直接找个灯管点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对我这种新手还是有不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