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魔剑”A890GX不上U可以触发,上了真CPU无法触发?

楼主(2013-11-13):
现象如题,换CPU 为4600+和7750的一样不触发!在不上U的情况下测量CPU供电为0.81V,内存为正常的1.5V(三代的),测量其他电压点均正常,唯独主板自带的复位按钮指示灯闪烁?怪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不支持AM2的U吧

网友:
可是明明标注的是AM2哦,我网上看了是上AM3的呢,拍了图片如下

网友:
修好说一声了

网友:
很像板载的重启与启动开关

网友:
楼主查下CPU供电 反馈和升压看看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CPU这块    不上CPU0.8有点不正常呀

网友:
3代内存的amd板,只支持am3的u

网友:
修好的拿出来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同意8楼的意见,另外两个OC开头的是超频设置用的。换AM3的CPU试一下。

网友:
am2的u要上二代内存,am3的u要上三代内存!!

网友:
图片003那个超频用的了。上三代内存得用,AM3的。AM2的不行。

网友:
A890必须上AM3的CPU哈,上AM2的不行。

网友:
谢谢大家提醒!这板子只有两条DD3代内存接口,两代是上不了的,看CPU接口标注的是AM2的,自己也感到疑惑,明显不对称!先准备找个AM3的U试试看,不行的话将注意力放在CPU供电这边,也许没有上CPU供电0.81V是正常的也讲不定哦!

网友(点评):
不可能 既然标注AM2的 那不可能去上AM3的cpu的

网友(点评):
我就看到灌水一大群 自从一楼说AM3的板子不支持AM2的cpu 然后都说要上AM3的cpu 一群坑货!

网友:
890芯片只支持AM3 CPU,图片  超频用

网友:
三线主板就是奇葩,之前正常的时候用什么U,用排除法缩小故障点先,再集中维修!

网友:
说换AM3的cpu不是扯淡吗?? AM3的板子用AM2的cpu能装上去??????

网友:
我查了下资料

网友:
上X系列的CPU

网友:
建议你 安装个X2500  U   加上DDR3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