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州A350-T45主板上一个元件型号

楼主(2013-11-13):
        收到个神州A350-T45.板号H24X Ver2.3笔记本暗屏,发现是板子上一个管子短路造成的,模糊可以看到一点点型号,但是不清楚,求有同样板子或者是图纸的朋友给个型号。谢谢啦!

主板的样子

圈里面就是烧坏的元件

这是放大的,

这是放大的电路,红圈那里是一个保险(坏了已经拆掉了),箭头指的就是坏掉的元件

这是一个升压电路,方型的芯片是D6583,这可能是个MOS管,什么型号的管能和这个芯片配合呢。?保险另一端的电压是18V

补充内容 (2013-11-16 15:21):
已经搞好了,弄了个06N03在上面,现在还有测试,应该稳当了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主板上的场管换上去 通用的,望采纳!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不能那么复杂拆开屏幕直接测EN PWM 还有VIN 看看少那组电压直接飞线,还有你那个管子应该是开启信号的场馆直接跨过去是可以的

网友A:
修好请告知

网友:
这个机器的背光升压回路在主板上吧?这个是不是背光升压电路的元件?如果是那就比较麻烦,看主板实物图,这个保险接电感,再接2极体,旁边有主控,比较像

网友:
我这个板子上没料的。。。我这个版本号是2.0的、H243  REV2.0

网友:
我 现在也没有一样的板子......帮你问问有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
最后没办法,换了个主板上的06N03上去,亮了,谢谢大家了。
只是这个样子确实很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请告知

现在修好了,在网上买的 MOS管 AO3402 丝印 A29T 场效应管 SOT-23封装 N沟型

网友B:
今天修到了是A8Z9E表面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到了是A8Z9E表面的型号

谢谢了啊,我在网上买了个同样功能的装上了。现在一直没事

网友:
楼上的,这么大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