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ORAN 音箱 不通电 烧了换保险管 换后依然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3-11-14):
  以上是这个音箱的变压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和电压功率,麻烦大神支招;之前用了个耳神音箱的变压器试试,出现嗡嗡的声音,是在没有插任何音频线的情况下,通电就嗡嗡,请求怎么修复,是不是要换一个同款的变压器才能解决呢?

网友A:
变压器测量次级电压,一个个拆2030,还嗡嗡。。

网友:
测一下整流桥,保险后面的电路,最后再测一下变压器油输出吗

网友B:
这个好修,闲着没事就教教你,1先判断变压器是否好坏,一般9V ,或者12V得都可以换,体积相当功率就相当可以 了,2换后若有嗡声,主要看低压电是不是真正得直流电,一般坏得是四个二极管组成得桥椎,电容滤波。3以上都 确保正常得话还有嗡声,放音电路中元件或者集成块有坏得,修有难度,不过坏得现象不是很多

网友:
感觉  是 交流双 11.5V  35W  (如有短路 容易产生嗡嗡声)

网友C:
这个我修过一个。哪个变压器应该是交流双18V的吧,应该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再换个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都 是高手!!!!

网友:
嗡嗡声后级电路有自激

网友:
这种普通音箱一般就是正负12供电,换一个双12v的就行

网友:
后级电路自激。左右声道各加一个100K的电阻对地试试。应该能好。先排除前面的电源全波整流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加上电阻后可能会好。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响

网友D:
是通电低音炮就嗡嗡,还没接音箱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修过一个。哪个变压器应该是交流双18V的吧,应该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再换个变压器就好了

请问要换功率多少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修,闲着没事就教教你,1先判断变压器是否好坏,一般9V ,或者12V得都可以换,体积相当功率就相当可以 ...

不好意思,没有明白“体积相当功率就相当可以了”,请问是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测量次级电压,一个个拆2030,还嗡嗡。。

没看明白?意识是拆了2030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通电低音炮就嗡嗡,还没接音箱呢。

接在输入端。不是输出端。烧了保险的一般都有瞬时高压。会冲击电路。会有很多软毛病。不一定会好.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要换功率多少的呢?

35到40都行了,取着你的哪个变压器到买电子原件哪里找个体积一样大小的就行了,可以代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修过一个。哪个变压器应该是交流双18V的吧,应该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再换个变压器就好了

双18整流出来22,2030直接挂掉

网友:
原来的变压器上是多少呀,没有看看原来的几伏呀,你发个图片上来,另外看看其他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2013-12-19):
已经修好,是2030A功放管2个烧了,还有变压器也换了。

网友:
已经修好,2个2030A功放管坏了, 也换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
很明显嗡嗡声说功放芯片击穿短路的声音!之前你的变压器次级已经烧开路了!换变压器和功放芯片成本太高了!如果变压器挂了 建议你就放弃吧! 单独买一个变压器不少钱了

网友:
也已经修好了,是2030A功放的问题。

网友:
这种音箱2030很容易坏,先查供电有没有。

网友:
好了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