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8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 不触发

楼主(2013-11-14):
清华同方K468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 不触发  有3,5 v  闪灯可能是触发了 手里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该怎么去查找故障原因,请朋友们帮我看下,如何查找故障原因 谢谢  bios 和一样的板上换过了,EC换过了 ec和南桥晶振也换过了  图纸

清华同方 锋锐K468 独显三代内存(M02).pdf

网友A:
我修了一个是加焊南桥好了?你试试?先吹一下试试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看

  bios 和一样的板上换过了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恩  今天我试下,然后告诉你结果

网友C:
什么原因促使你要换E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同一款机器码??

机器好了吗??

网友:
感觉有3,5v触发上电可能和ec 有关系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促使你要换EC

感觉有3,5v触发上电可能和ec 有关系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好了吗??

还没经过老板同意呢 今天试试

网友:
机器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一个是加焊南桥好了?你试试?先吹一下试试

黑胶南桥  我直接换的 还是不行  开始时没有5v 只有3v  后来不知怎么5v就出来了,  现在换完灯还是闪  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一个是加焊南桥好了?你试试?先吹一下试试

换南桥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促使你要换EC

5v有时有有时没有
MAIN_ON 5v开启是EC控制的!  现在南桥换了 没5v了又

网友:
不要轻易动桥啊,查查开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