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华硕a40j的维修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13-11-14):
一个是开机进系统进到桌面时死机,有时不死机,加焊南桥解决!!!!
还有一个是插电源自动上电,电流上到1.3A不开机风扇狂转,关机后自动上电到1.1a反复重启,更换南桥解决

网友:
好直接啊楼主,

网友:
学习了,看来南桥的问题真是多呀!

网友:
真直接 ,水平到家

网友:
南桥问题还会这样子哦第一次看到值得收藏

网友:
是什么南桥呢?

网友:
南桥和北桥的问题一直都多,有时候遇到几台机器都是弄桥的。

网友:
敢问楼主这机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南桥,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
还没碰到同样故障的

网友:
都是南桥的问题,HM55,HM65坏的真多啊

网友:
版号? 芯片组呢?  什么都没说   就说换南桥!

网友:
不是二合一的桥吗

网友:
换完南桥风扇不狂转吗  华硕的机器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好东西呀,,受用了,谢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南桥?在其他机器有没有这个通病啊?

网友:
我有一块电流上1.6不亮 加焊过CPU电源管理亮了 隔天又不亮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怎么测得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算不算通病啊

网友:
人才 这就说完了   也太直接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