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海尔X260板号T21IL1的图纸

楼主(2013-11-14):
新手求海尔X260板号T21IL1的图纸
接一台,目前待机0.003,按开机没反应。想先了解图纸再动手。
先谢谢了!

网友:
请哪位大神传一份嘛。

网友:
经过查资料,测量,发现待机0.003是正常的。现在修好了。是开机键内部氧化,拆开刮干净,上防锈油后正常。(由于原来是白色按键,手上只有黑色,就用修的,没换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