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E下如何提取win7的用户文件 。桌面和我的文档

楼主(2013-11-14):
昨天给客户重做系统  用户要求保留桌面上文档里的照片  直接访问C盘的user文件夹提示无权限 无法打开 请问怎样才能提取出其中用户文件!

网友:
你那个下载个恢复软件就找回来了吧

网友:
上百度查下  能找到的  有一些是有几个用户 你看看

网友A:
去管理员用户 ,里面都有

网友:
管理员 文件夹找

网友B:
无权限肯定是系统设置密码了,想办法把密码清除就行了,要不就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管理员用户 ,里面都有

以前的系统崩溃了,打开我的文档没反应了,或打开我的图片提示无法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权限肯定是系统设置密码了,想办法把密码清除就行了,要不就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一下

用diskgen 不行,用r-studio能行,太慢了,不至于为几十块钱,折腾半天吧,XP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