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RAWTOOLS后,插入U盘后出现 USB unknown device

楼主(2013-11-14):
我的一个4G金士顿U盘不知道是因为病毒感染还是其它原因,打开U盘后有些文件有乱码,后再打开U盘就出问题,无法再次打开,显示是否要格式化,U盘格式变成RAW。后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了部分文件,但有些恢复的文件不能打开。后用WINHEX备份了镜像,用WINHEX的文件恢复功能也只能恢复部分文件,有些文件也打不开。因为U盘有公司重要文件,在网上下载RAWTOOLS对U盘进行恢复,接下来U盘出问题了,插入U盘后出现 USB unknown device,怎么弄都无法识别出U盘。请教各位朋友,如何才能识别出U盘?谢谢!!

网友:
有硬件损坏了,修复的话,数据也就没有了,既然已经做了镜像,就直接恢复镜像里面的文件。

网友:
也可以用专门FLASH设备直接读取FLASH芯片,相关工具有PC3000 FOR FLASH  和 效率源 FOR FLASH

网友:
谢谢罗工,有些文件没有找到,只能用各种方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