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峰锐K431有没有NEC大电容?

楼主(2013-11-14):
清华同方峰锐K431有没有NEC大电容?有个客户说机器经常掉电,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吧。不是所有掉电都是NEC电容

网友:
自己拆机看下吧……

网友:
虽然说这个电容是通病,但要先确定是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掉电很可能是过热导致的啊

网友:
才开看看是最好的办法。很有可能是哪个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