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未解决的一个DELL D630故障!

楼主(2013-11-14):
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换过显卡,换过屏线,换过屏,故障依旧,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
显卡的各个条件满足不?

网友:
我这有个D630 独立拆机主板 100给你好了

网友(点评):
会做生意

网友:
显存换过么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或者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D630曾经试过显存引起花屏,试试吧

网友:
一但出现灰屏 就不好修了  不要用631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显卡坏的可能性小,但是不排除,如果换显卡之前就是这故障,那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可以查查屏线接口和主板屏线座接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屏上的码片出了问题,需要重新写码片程序,D630是需要码片程序的

正解

网友:
显卡供电查过了吗

网友:
这种板子这么便宜,有这功夫,还不好修其它机子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打总线

网友:
还有内存 没焊接好也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板子弯形了啊

网友:
把板子,发过来吧,120包修好

网友:
屏的码片不对也会灰屏,你确定换屏换对了?

网友:
我有遇到显存虚汗引起灰屏的

网友:
用D+电源开机有显示吗

网友:
查查显卡到屏线的各个信号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最后拆开再试时发现亮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还有显卡的各组供电

网友:
你能详细说一下故障现象,和你的测量结果吗

网友:
屏线接口测试下看看开启和总线看看

网友:
在看看显卡工作条件和显卡到北析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