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HI221D奇怪故障

楼主(2013-11-14):
一台翰视奇HI221D,原来故障是开机背光不亮,原板拧好螺丝就不亮了,查遍了,都不焊了也没解决。网上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换上,正常交付用户,用了半月多又回来了,现在的故障是开机背光闪下就黑,同时电源指示灯也熄灭,以为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把电源板上所有的电容全部换了,电源管理P1337也换了,开关管限流电阻也换了,高压驱动IC OZ9938也换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背光和指示灯闪的时候5V 17V正常,3.3V 1.8V也正常,但是不接灯管线就不闪。哪位兄弟修过这样的。

网友:
补充一下,灯管没问题,外接灯管也一样,用其他板试了原机灯管好的。

网友:
高压板保护或者其他东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灯管对地打火

网友:
灯管和驱动板一起换

网友:
5v    17v   稳定, 我感觉应该在高压上

网友:
用单灯管测试工具测灯管,我之前也是用电源板测灯管,感觉灯管没问题,最后测单灯管发现,有坏的灯管

网友:
把灯管拆下来再仔细看看,有的灯管老化的不是太明显,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再查一下驱动板发出的高压开关信号是不是正常,这个问题应当不难解决!

网友:
高压部分看看,还有就是搭铁没用